锋锐K46C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10):
型号:清华同方锋锐K46C
板号:C02_VD
故障:不触发(刚来时顾客说别的电子城的说是主板烧,没必要修,让买新的、、、无语)

顾客刚来的时候说是电脑烧了,我就没有接电,直接拆的机子,拆卡发现无进液痕迹,无明显烧的地方,拿万用表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发现无异常。接上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但是按开关无反应,测量发现待机电压3.3V正常,无5V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是51125,测量发现条件都正常,果断换待机芯片,换完自动加电,看电流跳变已经正常,断电接屏,按开关。。。没反应。。。没反应。。我去,此时测量发现还是没有5V待机电压,看来不是待机芯片以及待机电路的问题了。在论坛下载了此机图纸(以前这类的机子故障我是不会发帖的,因为现在论坛分涨价了就发发贴)测量开关电压只有0.2V多点,追踪PWR_SW_VCC2到PQ3,

(应该是PWR_SW_VCC2来控制PQ3已达到控制PWRSE#来实现开机的目的)拿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轻点PWRSW#,机子正常开机。那么问题来了我是修PWR_SW_VCC2还是改开机电路?本着时间就是金钱的原则,果断改电路。

把PQ3的1脚和3脚短接,把开关处的两个小电阻扣掉,B脚短接,C脚飞线接地。按开关触发。。。装起收钱。。。

到此维修结束,写的不好勿喷,觉得还可以的加个分,谢谢

小小菜鸟, + 2 很给力!

网友A:
你既然说PWRSE#来实现开机的目的,直接短PQ3还能关机吗?

网友:
有点位更好修了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图纸对着维修 没有见到楼主吧开关处的图纸截图 所以不知道拆的电阻为何 但是应该是可以关机的 既然能开机 长按也应能关机

网友:
PWR_SW_VCC2的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照你说的应该是开关上的另一个脚的电压不正常导致不触发的,有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直接断PQ3的1  3脚不就能开机了吗,还被拉低?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那个排线里面有断线的?印象中修过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上家是有多不济,直接就让换板子

网友:
PWR_SW_VCC2应该会有个上拉吧

网友:
就这个破线可爱坏了,公共点电压有时过不去就他爱坏

网友D:
这机器应该是触发之后才有5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说PWRSE#来实现开机的目的,直接短PQ3还能关机吗?

可以,不是把PWRSE#直接接地,它只是个过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图纸对着维修 没有见到楼主吧开关处的图纸截图 所以不知道拆的电阻为何 但是应该是可以关机的  ...

那个开关在小板上面,木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你说的应该是开关上的另一个脚的电压不正常导致不触发的,有可能是断线了

应该不是断线,他这个不是开关直接到EC,中间还有一个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应该是触发之后才有5V的吧

是得,一开始不知道。。。所以测了一下就换了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精彩图文,基本功更扎实,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