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REV2.01G不跑码维修实例

楼主(2015-12-10):
故障现象:开机不跑码。
检修过程:检测各个供电发现北桥核心供电不正常,只有0.3V,正常应该是1.21.5V 。于是检测场效应管(上管)的D级是3.3V正常,G0V不正常,S级为0V,判断该管无输出,检测靠近该管的控制ICIC型号是PT8105,于是查该芯片的资料,1BOOT,2UGATE,3GND,4LGATE,5VCC6FB7COMP,8PHASE。首先检测VCC,发现为0V,正常供电是12V,于是跑线发现改脚与周边的一个电阻和电容相连,测电容一端电压为0V,电阻一端也是0V,但是电阻另一端为12V,说明该电阻有可能损坏,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阻值正常,于是判断电阻的一端很可能对地短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电阻一端对地短路了,检测电容两端也对地短路了,说明不正常,正常一端是接地的,于是去掉电容,上电跑码正常。

小小菜鸟, + 2 很给力!

网友A:
     芯片本身1脚供电没有! 导致不输出 。 这种板的通病很多、 修了很多了、、、

网友:
电容短路的遇到过,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华硕修起来最费劲了    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B:
通电中电容会有发烫吧,摸得出来吗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C:
上述保险电阻烧开路,除换上下管外,先分析是驱动芯片本体不良或滤波电容漏电。彻底的修复故障板。我们

网友D:
这个该怎么量啊  先看哪里的电啊

网友:
还好北桥没事  运气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1脚供电没有! 导致不输出 。 这种板的通病很多、 修了很多了、、、

是5脚VCC供电电压12V输入异常,引起2和4脚驱动电压输出异常最后导致北桥核心供电输出为O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中电容会有发烫吧,摸得出来吗

电容本身应该会发烫,12V测试点由于限流电阻的存在对地阻值不会偏低短路。

网友F:
电容两端都是OV本身就有问题,电阻只一端有也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该怎么量啊  先看哪里的电啊

按主板不跑马思路来修,可以先测量下内存核心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按主板不跑马思路来修,可以先测量下内存核心电压。

usb口有5v供电但是不可以用是不是就是桥坏牙

网友G:
我修到的都是VPWRGD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sb口有5v供电但是不可以用是不是就是桥坏牙

不一定的,查下USB接口数据和时钟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两端都是OV本身就有问题,电阻只一端有也是问题

这里电容一端正常电压应该是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的,查下USB接口数据和时钟信号电压。

量哪里啊,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5脚VCC供电电压12V输入异常,引起2和4脚驱动电压输出异常最后导致北桥核心供电输出为OV。

  恩! 可能我打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的,查下USB接口数据和时钟信号电压。

我的这个板子时钟芯片有点热,桥也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述保险电阻烧开路,除换上下管外,先分析是驱动芯片本体不良或滤波电容漏电。彻底的修复故障板。我们

这里电容两端阻值短路的话,有时候也会引起烧电阻和IC PT810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个板子时钟芯片有点热,桥也热

可以换时钟芯片尝试下,USB 工作时钟电压有些是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时钟芯片尝试下,USB 工作时钟电压有些是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提供的。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量,我怕换完了再不亮了还怪我修坏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几下就修好了

网友:
修得不错 思路很明确 加分

网友:
这种像是北桥通病,我修到过很多

网友:
华硕板各个电压开启下一个电压,时序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电容两端阻值短路的话,有时候也会引起烧电阻和IC PT8105。

应该是RT8105吧

网友:
看再多帖子,杂牌军也成不了正规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到的都是VPWRGD挂了

接下来呢? 怎么修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usb口有5v供电但是不可以用是不是就是桥坏牙

打USB对地阻值看桥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PWM芯片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打USB对地阻值看桥

usb对地不短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