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不上电

楼主(2015-12-10):
宏基4750g板号10267-4,上电0.35不出CPU供电,cpu供电换过

网友:
是不出集显电压还是CPU 电压全部没有

网友:
条件都有吗? 发张图纸看看啊,你这么说帮不了你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过了,不等于它的外围条件具备了,供电,开启,VID等。

网友:
换U了吗?看看桥和供电芯片的通讯数据,不行刷BIOS  换桥

网友:
cpu供电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测量CPU 供电芯片的条件 你说的太过于简单了 怎么帮助你

网友:
我也有个本是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主修好你没

网友:
楼主 好了没有 我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