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求解!如何限定电流

楼主(2015-12-10):
一直看各位烧机解决问题。本人小白 自学中,对限流烧一直没搞明白~!限压的话。可以调整稳压电源的电压按钮!但限流是怎么操作的啊。我旋转电流档也没什么反映的,不怕各位前辈笑话 希望哪位前辈能具体的步骤能说一下哦。小白不胜感激!!!!
电源

网友:
短接调好再烧机就行

网友:
一般烧的时候再调。

网友:
烧机一般都是限压的,电压不应超过供电电压值。限流的也有,即先把电源的电压调节钮旋至输出值,再旋转电流钮由低到高。

网友:
俩卡子卡一起,调电流

网友:
旋转的话一个是调电压一个是调电流的。、、这个就是看你自己需要了只是调节电流是看不到的、只有使用的时候到了你限定的电流的话他不会再增加额、

网友:
一般只要限压就够了

网友:
还是报个远程学习一下吧

网友:
电压不能高于电路工作电压,一般5V,
可调维修电源输出短接,就可调恒流,1A---2A。
烧鸡对几欧至十几欧最爽,场管等短路0.1欧内,烧鸡要小心,还是用好表直测或玩具表的毫伏档测。
好像基地老师只教 拿把热风枪不断换下测。

网友:
你的什么样的稳压电源呀,有调电压的就还有个调电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