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0):
一Z470 I 3处理器。温度高,很快就超过80度。看电影二十分钟就关机。换新散热片,还是不行。换处理器也不行。还能是哪的问题
处理器

网友:
看看电压高不高

网友:
这个本CPU温度就是高,之前遇到过好多个,一般用CPU上专用的变相硅脂会好点。网上有卖的,不过挺贵的,一片就要3快,一片只能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