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破解wifi密码?如何破解无线路由器密码?

楼主(2015-12-10):
怎样破解wifi密码?如何破解无线路由器密码?

  随着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大家对于WiFi已经不可脱离,每家每户更是必备无线路由。然而遇到新环境还没拉网线又或者是无线路由坏了又急着用无线设备上网,这该怎么办呢?打开无线设备看到满满的一屏WiFi名是不是怦然心动?于是有了所谓的“蹭网”,本篇文章将详解一下蹭网(破解WiFi密码)是如何蹭的。

在开始破解前需要准备

  1、 一个有可破解无线信号的环境。

  2、带无线网卡的电脑一台(笔记本台式机均可,只要无线网卡兼容BT3)。

  3、2G以上U盘一个

  4、下载BT3,约800多兆。(注:BT3 全称BackTrack3,与我们常说的bt下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理解就是集成了一些计算机安全软件的linux系统。正是由于它的出世和不断普及,使得破解可让普通用户轻易言之。)

  5、下载spoonwep2中文包。(注:spoonwep2就是破解软件,一个非常强悍的图形化破解WEP无线网络密码的工具。)

怎样破解WiFi密码(图1)

安装破解软件

  第一步:将U盘格式化,配置如下图,唯一要注意文件系统选为FAT32就可以了。

  第二步:将刚才下载完成的bt3解压缩,复制到U盘,完成后会看到U盘目录下有两个文件夹,一个boot 一个BT3。

  第三步:开始安装bt3系统。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 然后回车,进入命令行模式。首先输入你U盘的盘符,我这里是h盘,输入h:然后回车。接下来输入 cd boot 回车,进入到boot文件夹下。最后 bootinst.bat 回车,就会开始安装bt3。

  第四步:然后安装会出现一个提示画面,我们别去管它,直接按任意键继续。

  第五步:按任意键后,电脑会自动设置引导记录,整个过程大概10秒左右。出现下面画面后,此优盘就可以引导系统进去bt3了。

怎样破解WiFi密码(图2)

集成spoonwep2软件

  首先把我们先前下载的spoonwep2解压缩,里面是六个扩展名为lzm的文件,将这六个文件复制到优盘t3modules文件夹下。

  这样我们的bt3系统已经集成安装完毕了,可以动手破解了。

开始破解

  第一步:将安装好系统的U盘插入电脑,重启后进入bios,设置U盘为电脑第一启动顺序。(这个如果没设置过,可以问一下其他人,或者在网上找找设置方法,每台电脑进入bios的方法也不同,如开机按F2,Del,F1等等)

  第二步:设置优盘启动后,电脑会自动带入我们进入bt3操作系统(如果出现界面选择,你要选择vesa mode)。

怎样破解WiFi密码(图3)

  第三步:启动spoonwep2软件

  1、选择开始-backtrack->radio network analysis->80211->all->spoonwep2,跟windows操作一样。

  启动spoonwep2后会看到选择网卡信息设置窗口,需要我们依次设置本地网卡接口,无线网卡芯片类型以及扫描模式,选择完毕后点next继续。

  2、点NEXT按钮后进入到具体扫描窗口,我们点右上角的LAUNCH按钮开始扫描,再按该按钮是停止扫描。

  3、软件会自动扫描周边的无线网络,扫描过程中会自动罗列出找到的无线网络的信息,传输速度,截获的通讯数据包大小,使用的无线信号频端,加密类别等。

怎样破解WiFi密码(图4)

  第四步:扫描了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好几个信号了。选择一个进行破解,我选了了“bingo,用鼠标单击bingo,会出现上图一样的白色阴影,然后点下面的“selection ok”即可。

  第五步:等待密码的出现。得到了密码,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连上。重新回到windows系统,用刚才得到的密码,连接wifi就可以了。

网友:
不玩好多年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真的不玩好多年了,
为啥?这个只能破 WEP的算法,
而现在的99.99%都是WAK 和WAK2 了。
这个解不了

网友:
是呀。万能WIFI就能同步不少热点,基本上都可以用。

网友:
相当于扫字典

网友:
没啥用,下载的加密方式根本破不了

网友:
感情很麻烦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