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85M-US2H主板,通病+不复位

楼主(2015-12-10):
今天接到同行三块技嘉主板,GA-M85M-US2H,不触发和不复位,一板多故障,先来个谍照

故障:不触发
分析:主板的触发条件,1,三端稳压管要有3.3V的输出
                                       2,电池要有2.5V-3.3V的电压
                                        3,跳线帽要有2.5V-3.3V的电压
                                       4,32.768MHZ要有0.1V-1.6V的电压
                                        5,开关排针要有2.5V-5V电压
检修:测量排针有5V电压,电池电压正常,跳线正常,晶振电压0.8V,也算正常。坚持IO的工作条件
经测量67脚,75脚,76脚都有电压。这时发现IO边上有822排阻,心想是这个的故障吧,查图纸发现822所连接的是110、109、106脚,找到问题了,测量此排阻不通。更换后,触发加电,但不复位!?郁闷,还有故障?测电压吧,发现内存无供电,再修内存吧,测量WQ3、WQ4、正常,找到PWM控制管WU1,6545,测量5脚供电对地阻值,0欧,直接短路了!再量供电电阻,无穷大。,找不到同样型号的管子,开始用7120,8014,9012等,装上都不行,最后在另一技嘉板上找到了,装上想这下好了吧,触发,还是复位灯亮,测量1.8V出来了啊!那里的问题?再量桥供电Q10,0V?这么多问题,接着修吧,找到这时个比较器358,测量5脚,6脚都是0V你这样7脚步会输出高电平,查找5脚的来源2-5LEVEL,其所连接HT-EN2这个信号由W20控制,测量其已经烧坏,更换后还是不出电压,接着查VCC11, 又一个6545,经测量,易烧坏,和WU1一样,更换上电,终于正常跑码了
第一次修道这么多问题的主板,另2块夜是不触发,换822后正常,初次发帖,多提意见,有分的多加分,附上图纸和双BIOS

网友A:
故障:不触发
分析:主板的触发条件,1,三端稳压管要有3.3V的输出
                                       2,电池要有2.5V-3.3V的电压
                                        3,跳线帽要有2.5V-3.3V的电压
                                       4,32.768MHZ要有0.1V-1.6V的电压
                                        5,开关排针要有2.5V-5V电压

网友B:
有图纸还是好修   碰到ASUS估计头疼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和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不触发
分析:主板的触发条件,1,三端稳压管要有3.3V的输出
                                    ...

这里主板触发条件是INTEL南桥芯片组类型的。

网友:
思路清晰哈

网友D:
现在要是谁还能这么认真的维修就更不容易了  现在的人来都是说换主板

网友E:
哦?那看来是通病哦,换822就触发了

网友F:
精彩一板多故障维修过程,信号与步骤分析清楚。

网友:
故障点够多呀

网友G:
技嘉偶尔也有排阻坏的

网友H:
修这主板楼主一定死了些脑细胞

网友:
技嘉主板也坏822

网友I:
技嘉有图纸,还是好修一点吧,兄弟

网友J:
图纸怎么又密码啊

网友:
分析:主板的触发条件,1,三端稳压管要有3.3V的输出
                                       2,电池要有2.5V-3.3V的电压
                                        3,跳线帽要有2.5V-3.3V的电压
                                       4,32.768MHZ要有0.1V-1.6V的电压
                                        5,开关排针要有2.5V-5V电压
  lz   这是在看的基础资料啊  不错不错

网友:
有技朮有图纸,学习了,多谢!

网友K:
一气呵成。。。LZ给出的步骤是双桥的分析思路,单桥也可以的吗?这主板是B85芯片组吗?

网友:
图纸密码lz下次要给出:rmadept

网友L:
理论过得去,修板子就不差~楼主赞

网友:
引用 网友L:
理论过得去,修板子就不差~楼主赞

现在专修笔记本,主板技术有点生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图纸

资料分享,造福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还是好修   碰到ASUS估计头疼

华硕的822排阻多,有些主板还不是确定是哪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和图纸

相互勉励,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和图纸

相互勉励,有好东西要分享,论坛才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要是谁还能这么认真的维修就更不容易了  现在的人来都是说换主板

换主板,成本大,还不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那看来是通病哦,换822就触发了

是的,这三块板子都是 换822排阻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彩一板多故障维修过程,信号与步骤分析清楚。

准备了好多照片,但论坛上传流量有限

网友:
这三个珠海办除了不触发是同样的故障,还有P4短路的,电管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嘉偶尔也有排阻坏的

恩恩,特备是小号的822排阻,更容易坏,以后要多加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这主板楼主一定死了些脑细胞

本来想修好一块,这三块都会跟着修好,没想到故障这么多

网友:
是多额,以后要多加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技嘉有图纸,还是好修一点吧,兄弟

主板有图纸比笔记本好修多了

网友:
好东东.多多学习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图纸怎么又密码啊

密码在图纸的上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气呵成。。。LZ给出的步骤是双桥的分析思路,单桥也可以的吗?这主板是B85芯片组吗?

单桥的也可以,都是大同小异,是B85的主板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一气呵成。。。LZ给出的步骤是双桥的分析思路,单桥也可以的吗?这主板是B85芯片组吗?

是B85主板,单桥的也是这样的思路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没图纸也不好修了哦,这板用料不敢恭维 822排阻竟然也会批量坏

网友:
可以啊,现在台式机主板B85单桥板也有修到。我们还在作H81  1150 CPU的板子。

网友:
这个以后遇到了直接换排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密码在图纸的上能看到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B85主板,单桥的也是这样的思路

哦。。。谢谢啦!!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多多教教我们新人呀。多写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