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块技嘉H61M-S1主板不进系统。

楼主(2015-12-10):
前几天遇到一片技嘉H61M-S1主板。2011年双BIOS芯片的老H61,开机正常,但在系统滚动条黑屏,用U盘进PE也一样在滚动条黑屏。确定是主板问题,谁遇到修好过的?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单桥的主板还考虑什么?先刷BIOS再干桥。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集显供电没出来吗?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
先掉声卡芯片看看好了没。

网友:
我手上有块V星的G41也是这样 PE怎么都进不去 基本上能搞得都搞了 实在没办法了换了桥才好了

网友:
大伙都说是桥,LZ验证?

网友:
禁声卡,网卡试试,还有测CPU供电的所有G极电压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