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收银电脑,从点不亮到刷不了会员的维修

楼主(2015-12-10):
一个收银电脑,客户说点不亮,拆开检查,原来是内存接触不良,经过清洗后看到测试卡一路小跑,心中一阵狂喜,估计捡到死鱼了。接到显示器,狂喜变傻眼了,刷不了会员卡,这样的话修亮了也难收的到钱!!!仔细一看。哈哈,读卡器USB接口断出来了,接好线一测还是不行,白高兴了,晕死,还是读不了卡!!没有办法,网上淘了一个,接上还是刷不了卡!!后来发现,原来软件系统有设置的,波特没有设置好,4800要改成5700具体看图,改好后终于能刷卡了。呵呵,经验啊,新手有修到可以借鉴一下,记得给我加点分啊,让我有动力再发经验啊!!

补充内容 (2015-12-20 11:44):
当你修好了电脑,不能刷卡,收不到钱,难过的时候,看看我这个帖子,也许大有收获!!!!

网友A:
你这是读卡的设备型号没选对吧

fsh

网友B:
鼓励一下,继续努力,修电脑是什么问题都会碰到的,加油

fsh

网友C:
多谢楼主实例,收银工控板电脑usb口仅供刷卡器供电吧,波特没置应为com口接口的参数。终于见到工控板维同行了。

fsh

网友:
这个就是对码而已,像现在的报警器之类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读卡的设备型号没选对吧

我是试出来的,我把波特慢慢选择了几个,后来调成5700后可以读卡了,和我同样的问题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励一下,继续努力,修电脑是什么问题都会碰到的,加油

呵呵,谢谢,我会努力的,有好东西好经验我会再发上来的,谢谢支持.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我没有维修过这类设备 还是多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实例,收银工控板电脑usb口仅供刷卡器供电吧,波特没置应为com口接口的参数。终于见到工控板维同行 ...

呵呵,谢谢,,这样的机器我接触比较多,修的比较多,一点小经验,让你见笑了。

网友D:
波特率设成5700的不多啊,好像一般都是9600吧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波特率设成5700的不多啊,好像一般都是9600吧

不知道,这个可能要根据外接的读卡器来吧,大家知道这个经验就行,具体的可以根据自己修的机器来调吧。

网友E:
超市不懂自己设置。楼主怎么知道要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市不懂自己设置。楼主怎么知道要设置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要设置呢,总是刷不了会员,就到处试到处看,搞了一天魂都脱了,后来这样搞就好了所以发上来方便大家长点路子和思路,免得和我一样搞个一天搞脱魂,呵呵。

网友F:
一般修硬件 。这个刷卡的就不用管了吧。。他们有自己的软件维护

fsh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修硬件 。这个刷卡的就不用管了吧。。他们有自己的软件维护

恩恩,我也想不管啊,可是刷不来卡,他硬是不给钱,说机器不能刷卡没有修好,我怎么给你钱,气的我吐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恩恩,我也想不管啊,可是刷不来卡,他硬是不给钱,说机器不能刷卡没有修好,我怎么给你钱,气的我吐血。 ...

遇见GP不懂的顾客真窝心。

修机真的好辛苦,感谢分享,给你加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见GP不懂的顾客真窝心。

修机真的好辛苦,感谢分享,给你加分

谢谢加分,给我增加发帖的动力,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
大神啊    软硬通杀      软件也会搞!

网友:
这个问题软件问题真没注意

网友:
捡漏的心情就是好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