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E420不充电和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5-12-10):
型号:E420

版号:LLW_1  10282_2
故障:不充电和触摸板不能用

今天老板从他朋友拿了一台机子说进水了,他自己换过键盘,现在是触摸板不能用和电池不充电。接过机器进系统看了下,确实是老板描述的故障。好吧那就拆机吧,拆开后发现触摸板接口与充电芯片之间有明显进水的痕迹 这是处理后拍的,这个图纸好像只有AMD的此机器是i3的,但版号差不多,只好参考使用,打开图纸找到触摸板接口然后上电测下图几个电压 运气比较好,测5脚没电压,然后测F6902的2脚没电压,1脚有5V,断电直接烙铁去掉F6902然后一坨锡连起来(本人比较懒,没有找保险换上) 然后进系统触摸板可以用了。

那么接下来就修不充电的故障(在这之间有个小插曲,就是断电之后不触发了,心里很疑惑自己怎么也没动怎么就不触发了呢?试了好多次都是不触发,最后测量发现是充电芯片的13脚ACOK没有电压导致EC没有适配器存在信号从而不上电)心想不充电的问题也可能是此电压导致,此充电芯片用的是BQ24745 测22脚19V正常,2脚3.3V正常,21脚5V正常,测13脚还是没电压阻值正常,此时心想不会是芯片坏了吧。   但我不喜欢上来就换芯片,像ACOK这样的信号一般都有上拉电压,会不会上上拉电压出现问题呢。然后搜索ACOK的去向,ACOK经过电子PR4011改名为  AC_IN,AC_IN由BQ24745_VREF经过PRN4001上拉得到,此时问题来了,在实际中PRN4001根本没装, 再搜AC_IN的去向只经过R2712到EC,心里此时很是疑惑,这也证明了此图纸只能作为参考,难道此芯片是自己发出的3.3V,但芯片的条件都正常了,不会真的是芯片坏了吧。不死心,既然此处的上拉电阻没装,那会不会有其他的地方给它上拉呢。然后从13开始跑线路,13脚连了一个0欧的电阻,然后又于另外两个电阻相连 (这是处理后拍的,有焊油不怎么清晰)其中一个电阻接地。心想这不会是两个电阻串联分压给ACOK的上拉电压吧。上电测此处电压,其中一个电阻一端有5V另一端没电压(此处也是进水的地方),在测的时候有没电压了,用表笔多戳了几下,电阻被戳掉了,焊盘也掉了,此时断电把焊盘处理一下在上电测5V那端一直有5V(这个5V经过跑线路是来自充电芯片的21脚VDD)不知道阻值是多大的电阻,图纸和点位图上都没有找到这两个电阻的信息 红圈的地方就是现实板子中两个电阻的位置,既然不知道那就改呗,实测接地电阻有15K左右,根据电路计算器计算找个10K电阻分压即可得到3.3V,从料板上找个10K电阻补上,处理好之后插上电池上电进系统
可以充电了,小白修机器,写的不好或有错的地方请见谅,大神勿喷!!!!!!看官们看了别忘加分,加分不扣自己的分。。。。。最后附上亮机BIOS 联想E420 LLW_1

秋风落叶。 + 2 赞一个!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进水机子不好修,板子都容易断线

网友:
进水的机子要一点点心思!

网友A:
楼主有这技术为什么不自己开店呢?

网友:
修的相当的给力啊,给你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技术为什么不自己开店呢?

自己开店哪有那么容易。。。。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B:
楼主好技术,我今天刚修了E420不开机,换了3个95280才好,坑死我了  现在电池不充电,跟BIOS有关系吗 ? 我刷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技术,我今天刚修了E420不开机,换了3个95280才好,坑死我了  现在电池不充电,跟BIOS有关系吗 ? 我 ...

只能说可能有关系,首先要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然后才去修

网友:
思路够清晰的哈,一般来说,只要有主供电,和ACIN,很多人就会去干芯片了,干完之后,再对着芯片发呆,哎哟我去,哈哈

网友:
为什么加分那么少?各位版主还有月饼老师在哪里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得用显微镜仔细观测。

网友:
弄的真烂啊

网友:
厉害,进水机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扎实,值得点赞。

网友:
技术不错 我这修进水机器比较快 我店里料板很多 很容易能找到一样的主板对着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进水机器有好修的。有不好修的。关键还是耐心才行。

网友:
楼主厉害,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