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觖发与触发后疑大短掉电可再次触发

楼主(2015-12-10):
简单说说,因为分现在不值分,发表灌水帖送来时没有电池直接用转接接口插电,发现不触发,但待机都正常
测到ACOK跳变,没错又是ACOK跳变,
半年前我刚从迅维毕业修的第一台铁机就是ACOK跳变

当时我也发问过,但没有什么实际的回复,后来自己搞掂了

只要去掉PC4就不会跳变,论坛上也有人遇到过,但没出答案,可能像我搞掂后都不想多说了
这个问题我就在这关个瓜子
ACOK不跳变后触发后电流前二段还正常但过了0.5后就会一下大短一样掉电,但能再次触发
测各大电压阻值没发现什么,在这说一下如果真的是后级有短路一般是掉电不会触发的,待机也没有。
再次触发测各路电压,确是发现问题,总线电压

没有电压,上管发热,上管坏了?测了下电压,因电好快就没了,我是用万能表的
测到PC77时发现上面那端电压只有2.5V左右,再测PD15,左面5V,这就白了。

换PD15,电流正常。这就是自举不足?还是什么的,总之修好了。

半年后今天ACOK问题下面两个图就说明一切,我不想多说

在这也说说下图

就这图我就去你们发的贴上灌水,看到我的回复你们都当没看到就好

网友A:
很好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B:
没看懂,讲的有点乱

网友C:
下载分变1比1了    好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不错值得学习

哟,我也常常这么回复不要学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讲的有点乱

我也这么觉得,我自己再看时也感觉不太顺,将就将就着吧,有点水分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分变1比1了    好贵呀

所以灌水得更多更乱,发贴更加随意,以后的BIOS会更多。不过论坛的点击率会高。

网友:
怎么感觉没看懂·····

网友D:
很多年前我对用这个AC 接头   线很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前我对用这个AC 接头   线很容易掉,

通用的可能里头的分压什么的不对,要用原装的,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坏的原装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