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本地连接IP设置方法

楼主(2015-12-10):
Win7本地连接IP设置方法

  在路由器或者交换机网络当中,经常需要设置到本地IP地址,以方便网络员管理。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需要设置本地IP地址,比如我们需要使用路由器限制网速的时候,就需要设置本地IP地址。今天就与大家详细介绍下Win7本地连接IP设置的方法。

Win7本地连接IP设置(图1)

Win7本地连接IP设置方法步骤如下:

  1、首先在Win7桌面上找到“网络”入口,进入网络之后我们再点击顶部的“网络共享中心”,如下图:

Win7本地连接IP设置(图2)

  2、进入Win7网络共享中心之后,我们再点击左侧的“更改网络适配器”,如下图:

Win7本地连接IP设置(图3)

  3、再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电脑的本地连接设置入口了,如下图:

Win7本地连接IP设置(图4)

  4、接下来我们我们将鼠标放置在“本地连接”上,然后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选项当中,选择属性,如下图所示:

Win7本地连接IP设置(图5)

  5、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打开Win7本地连接属性了,在里边即可更高本地连接IP地址了,如下图所示,我们切换到网络一栏,然后选中“ Internet 协议版本4  ”,然后点击下边的属性,如下图所示1、2、3步骤:

Win7本地连接IP设置(图6)

  6、按照以上方法,点击属性之后,就可以看到Win7本地连接设置界面了,如下图:

Win7本地连接IP设置(图7)

  如上图,步骤1,首先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然后在以下位置中输入我们要更改的IP地址。这里的修改方法也很简单,主要大家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自己路由器的登录地址,如果您的路由器地址是192.168.1.1的话,那么这么填写:

  默认网关就填写:192.168.1.1

  IP地址则填写为:192.168.1.x (X的数字可以是2到255之间的任意数字)

  子掩码无需我们填写,当您填写好IP地址后,点击以下子掩码那里会自动生成。

  如果您的路由器地址是192.168.0.1的话,那么这么填写:

  默认网关就填写:192.168.0.1

  IP地址则填写为:192.168.0.x (X的数字可以是2到255之间的任意数字)

  子掩码无需我们填写,当您填写好IP地址后,点击以下子掩码那里会自动生成。

  总之,以上IP地址与网关的填写与路由器登录地址是息息相关的。路由器登录地址决定默认网关,然后再决定IP地址。

DNS服务器地址填写方面:

  最后就是DNS服务器地址的填写了,这里的DNS地址就是您运营商的服务器地址,如果要设置本地连接IP地址,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填写,一般也很简单,主要根据您所在的地方以及网络运营商去找,大家百度一下就找到了,实在找不到就填写全球通过的:8.8.8.8也行。DNS服务器地址获取其实是最简单的,只要百度搜索:地区+网络运营商名称+DNS搜索即可。

Win7本地连接IP设置(图8)

  如上图,填写完成以上信息之后,点击底部的确定就完成了Win7本地连接IP地址了,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是常识吧

网友:
局域网里有时候忘记DNS,我也有时设置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