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i3 不触发

楼主(2015-12-10):
机型:神舟A550-I3 D3
板号:QL4
故障:有时候不触发,有时候拆开机器又能触发

碰到这种问题最是头疼,刚开始拆开鼓捣以下放放电以为修好了,没想到用了两天又不行,拆开机器又好了,最后终于碰到一次拆开机器也不行了,既然不触发那好办,实测,待机正常,按下开关ec90脚DNBSWON#1
有跳变,而ec却没有收到pch发出的SUSB#和susc#也就是slp_s3和slp_s4, 看来pch那边问题可能性大一点
根据时序图
通电过后先产生待机3 5v 这些电压通过转换提供给ec 南桥,当ec工作条件满足以后,就会等待开关键发出的触发信号,NBSWON1#(高低高),ec收到此触发信号之后90脚DNBSWON#1给pch(高低高)这个时候如果pch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pch就会置高slp_s3和slp_s4引脚然后通过各种转换进而各种供电出来,现在既然收到DNBSWON#1却没有发出slp_s3和slp_s4,那现在要么slp_s3和slp_s4信号对地短路,要么pch的条件不满足,要么pch自身有问题,首先实测slp_s3和slp_s4对地阻值无短路现象,pch的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sus3_3  32.768  rsmrst  batlow  等等)再加上pch收到的DNBSWON1#跳变,那么pch正常情况下是要发出slp_s3和slp_s4的,现在却没有看来pch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反正手上这种桥多的是,拆一个重值,焊上去,现在已测试一周无问题。到此此机修复。。。。值得一提的是神舟的主板的确很垃圾,已加热就拱起,各位不确定问题还是不要轻易bga,

网友:
神舟修的太少了,再说我用快克,不管什么板,怀疑都直接干,但眼下又担心以后换了不咋样的设备,我该咋办,愁哇

网友:
我手里有一天电流0.25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