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60待机偏高0.04

楼主(2015-12-10):
  拆机出来发现显卡PWM管PQ601烧糊 量公共点 短路 去掉   不短了  换了一组 上电 不出显卡供电  !     直接量芯片rt8209B  1脚 显卡供电开启有电压     直接换了个芯片   (在论坛上面找到可以用51117代换)   换上开机显示  瞬间掉电   果断再换一组管   正常  机器修复

网友:
RT8209B  和  51117  确实可以完美代换

网友:
芯片如图   换上直接就可以亮机 但是管子有点热不过不影响

网友:
希望代换的芯片用的住

网友:
能显示,瞬间掉电的么?上次修了个华硕K43的一直没好

网友:
又学到一个经验

网友:
有图纸会比较好修点

网友:
是不是还哪里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