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50 加点不亮

楼主(2015-12-10):
联想 B450 加点不亮,集显,加点到0.53就不动了,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还有供电没有出来吧,再好好查一下

网友:
电压不全吧

网友A:
看供电全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供电全出来没有,

已经查过了,电压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供电全出来没有,

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B:
BIOS问题吧,先刷个试试

网友:
客户刚刚拿过来的机器,跟你的问题一样,我也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过内存,并且自动触发,准备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赞

支持 反对

网友:
BIOS也刷过啦,还是一样

网友:
刷过了,还是不行了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吧,先刷个试试

最先搞得就是BIOS,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北桥1111111111111111

北桥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
信号一个个排除.

网友:
CPU座有没有虚焊

网友:
0752007还是0752024?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三板斧吧

网友:
今天也遇见一个一样,什么情况

网友:
刷BIOS 试试lo

网友:
刷个BIOS看下把,,,多刷几个,,,,

网友:
查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