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的QQ语音没声音怎么办

楼主(2015-12-10):
Win7的QQ语音没声音怎么办

  有的用户反映说自己在使用QQ进行语音聊天的时候,发现QQ语音的时候没有声音呀,这个要怎么办呢?现在小编将给大家分享一下Windows7系统下QQ语音没有声音的解决方法如下。

  1、首先在
windows7旗舰版64位系中登录qq,然后打开QQ聊天窗口,选择右上角麦克风图标右击选择“语音设置” 注:语音按钮右侧有个方向向下的键头;

  2、在声音输入处选择属于自己麦克风输入的选项:如果用户不确定自己使用什么设置输入可以一一测试直到喇叭里传出声音,说明选择设备正常。注:有USB2.0选项的优先选择;

  3、开始--控制面板--查看选择大图标--点击声音标志;

  4、再win7的声音设置面板中选择“录制”选项卡,可能有多个麦克风标识双击当前的麦克风设备;

  5、调整麦克风声音大小,与加强声音设置  除非语音声音较小一般不建议开启麦克风加强因为可能会导致回声 。

网友:
其实用下面那个语音测试向导一步步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