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昂达G41+usb不能用

楼主(2015-12-10):
主板良机正常,usb不能用,有5v供电,是不是桥坏了啊

网友:
打中间二针的对地值就知道了撒

网友A:
一般情况下,USB不能用就是桥的问题了,除非板上有单 独的USB HUB芯片

网友:
桥得不到48m时钟,是不会开启USB的

网友:
先干个南桥再说啊

网友:
这个问题通常南桥坏的多啊啊

网友:
2L都已经说了

网友:
供电正常。打下数据阻值要一致。时钟信号正常吗。

网友:
接口正常就整南桥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桥的精密电阻坏或者掉件,桥的小供电PLL还有48M时钟信号不正常都会导致USB认不到,还有供电,阻值这样写,都要排查一下

网友:
USB打值啊 还有时钟上的信号正不正常 最后才考虑南桥啊

网友:
有些H61 新的  有个小6脚 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USB不能用就是桥的问题了,除非板上有单 独的USB HUB芯片

USB_OC#,已经 48M时钟,USB保护二极管,USB线路等都会引起USB不能用,除了桥问题,USB不能用还是有很多地方引起的

网友:
看了楼上几个高手的回答。感觉又有点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