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好像是Y470的一个通病吧,同样的故障我修了4台了。

楼主(2015-12-10):
近日接到一客户送来的联想Y470笔记本,故障时无论插电源还是用笔记本的电池都不能开机,用电源时,电源适配器的LED灯一闪一闪,拆机量输入端没有短路,测量B+端是发现短路,当量到了背面场效应管PQ302时发现其短路,找了同样的管子更换,更换后没有通电,再量B+端还是有短路的现象,找来图纸查看,发觉C524短路,更换后,故障解除!

网友:
这个貌似早就有了吧,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屏接口附近的

网友:
场管短路了一定要查一下负载的电容 不然换一个上去还是烧

网友:
俺遇到可能就放弃了,顶楼主、加分

网友:
屏线接口处的电容,老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屏边上的电容容易腐蚀短路,风扇底下容易断线,1.5V转换电压问题都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喜欢短路

网友:
         有修到过。就在主板的屏线接口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