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拆机清灰后开不了机

楼主(2015-12-10):
联想SL400,拆机清灰后开不了机,电池装上,接上电源,电脑电池灯亮,但是按开机键电脑无反应,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
看看有没有蹭掉件掉件

网友:
开关线忘插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开关容易出问题,要重一点按,

网友A:
遇到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了,自己清灰把电脑情坏了   你这是不触发了   拿去店子里看吧

网友:
找人检测下,没事少清灰,清灰有风险.

网友:
可能没装好吧,,不过建议去专业维修的地方看看

网友:
建议拿给同行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了,自己清灰把电脑情坏了   你这是不触发了   拿去店子里看吧

我接到客户自己清灰把CPU供电和U给烧的,修好供电后,最后还发现电源和电池不能同时使用的故障,清灰有风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