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清华同方S48F超级本,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5-12-10):
机型:S48F
板号:H17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待机只有0.002A,按开关不触发

拆机,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插上电源测3V、5V电感无电压,此机正常待机时3V、5V电压要有电压,待机芯片为TPS51125,测各项条件16、13脚电压正常,8、17脚电压3V、5V正常,3脚2V正常,1和6脚电压1.6V正常,9和22脚4.5V正常,取出示波器测各路电压的上、下管波形,发现5V一端在通电瞬间有驱动波形,而3V一端则没有反应,5V端的电压波形如下

明显过压保护,再测其上下管G极的波形

波形正常,3V的上下管G极无波,想想要么就是电容坏,导致3V一端没有启动,要么就是芯片坏掉了,从简原则先找一个6.3V1000UF的电容并连上试下

结果,待机正常已经正常触发,有显示了。顺便把维修中测试的几个波形奉上供大家参考:(此板是5V电压稳定后才开启3V的电压的)

网友:
呵呵,刚刚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通病不一定啊!

网友:
电容不能用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示波器真是抓掉电的神器啊!

网友:
不好说,以后修修看吧

网友:
真是很认真  现在这年头还能认真修电脑 很不错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 我就不太会 只会简单的  触发模式调的乱七八糟 郁闷中 也在学习示波器中

网友:
一般遇到没待机的 还是那种电容 直接干了再说

网友:
神器如此好用。可我没这工具

网友:
这个电容坏,修道很多了

网友:
用示波器修就是不一样,比只用万用表强多了

网友:
表示不会用...........

网友:
没示波器这个还真不好修咧

网友:
这如果没波波,又要修死了

网友:
这个电容一般不会坏的。这样问题那就不好测了,刚买了个示波器还不会用呢?唉

网友:
国产的这种机器 电容一直都爱坏

网友:
乐 系统声音图标打开有波形 在打开TV电源那一会就一

网友:
好技术啊,示波器暂时不会用啊

网友:
表示不会用哦

网友:
国产机就是这样啊有时候感觉不好修呢只能换电容看看楼主很细心

网友:
没示波器这个还真不好修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最近也遇到过35v待机电容不好的

网友:
电容有问题没有闪波输出吗?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不测 直接先还5V3V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