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无5V12V输出

楼主(2015-12-10):
一台AOC TFT22W90PS 大电容320V正常 光耦431均换过无12v输出5v电压有3.5左右 求助大神我该怎么处理 在线等 急
求助

网友:
没有人在吗

网友:
.....沉底了
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查看已改通用版

网友:
电容呢,还有那IC呢

网友:
楼主说的电压都是3.5v吗? 你可以检查一下持续供电 过流检测电阻、频率电阻、芯片等。

网友:
查芯片供电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