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索尼 SVE151C11T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5-12-14):
同行送的,说是不显示,外接正常,内屏要20分钟才能显示。接机上电,直接显示难道看见医生自己好了,正说着屏不显示了。而且一闪一闪的。凭感觉不像是显卡问题。打法走同行。换了一张屏没用,拆机,版号MBX-269,风枪吹了吹显卡,果然没用。测了测屏线也没有坏。上电测屏接口,第一脚就发现问题了没有电压正常是3.3V才对,从坛了下了个图纸,发现没有LCDVCC,顺着找到U1 4,6脚3.3正常,3脚开启3.3正常,1脚没电压,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连脚 再次上电屏显示了,维修结束。不解的地方,如果上电正常没有LCDVCC,应该是白屏才对啊。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谢了。

网友:
应该是背光的开启要检测到屏供电吧。你看一下图纸是不是这样?

网友:
飞个电压过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