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9 1.05v 短路 求组

楼主(2015-12-10):
如题 接修一台二修三星r429  1.05v 短路
已拆 cpu 桥 显卡 网卡 声卡,大点的电容基本也拆过。
求指导 该怎么整

或者谁有点位传一份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01190a

网友B:
你有电路图吗?看他都去哪里了挨个断开后边啊!办法虽然笨但是管用啊!不行就烧鸡试试

网友:
1。05V跟网卡,声卡有什么关系哦,,一般是北桥,CPU,还有一些电容

网友C:
烧鸡大法烧一下就知道了,还要这样拆

网友:
烧机大法伺候吧!比较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电路图吗?看他都去哪里了挨个断开后边啊!办法虽然笨但是管用啊!不行就烧鸡试试

烧鸡试过烧不出来  到的地方基本全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大法烧一下就知道了,还要这样拆

烧不出来 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01190a

图纸 我有 没有点位  有些小电容无位置号

网友:
相接的小贴处也不要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