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大电容问题

楼主(2015-12-10):
刚才老板拿来一台宏基机器说电池开不了机,顾客自己在家买了3块电池都不行。接过机子后测试用适配器能开机,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也能开机,但单用电池就不行,电池能上电不亮会掉电。于是拆机,拆机后发现大电容,果断把大电容换了 由于顾客不叫急没拍亮机图。。。。。。

网友:
CPU不工作就是大电容的通病!

网友A:
这机子碰到就是捡钱的

网友:
修得太多了,买了快上千个330了

网友:
应该换最哦少6个

网友:
手法和我好相似

网友:
好多故障都是大电容搞的鬼

网友:
哎  换了好多台了 修这种最安逸 简单又赚钱

网友B:
         4个稳定嘛。我一般装6个

网友:
每当看到这个大电容我就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稳定嘛。我一般装6个

一直4个没有返修过。。。。

网友:
一般最好6个  四个就怕不稳定 当然 楼主这样的该法加不了6个的 四个也有不少坛友测试 也挺好 所以呢 好用就行 4  6 都随你

网友:
我一直就装4个的。。。

网友C:
你这个电容换的是多大的

网友:
470的可不可以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容换的是多大的

     都是330的

网友: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大电容还有这个功能呢?第一次见用适配器能开,电池掉电的。这要是一般人会走弯路的。

网友:
检钱机 在过一段时间就是单电池或电源都开不了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装6个,心里安心一些

网友:
明白了,怪不得论坛有个人ID就叫 NEC大电容 ,哈哈,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这种故障好多,都是抢着修的。

网友:
CPU不工作就是大电容的通病

网友:
希望厂家大批量生产这种通病机,我们维修更轻松一些,呵呵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网友:
NEC大电容养活了不少维友,但是今年的收费很不乐观了

网友:
嘿嘿刚好修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碰到就是捡钱的
我要捡钱咯

网友:
这机器不止大电容这么一个通病 还有一个通病 有个芯片虚焊 会导致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