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手机 有时候打电话黑屏什么

楼主(2015-12-10):
怎么都不能唤醒  求解

网友A:
建议你先刷个机看看,刷机还是不行估计主板还存在问题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那个打电话里面设置了的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刷个机看看,刷机还是不行估计主板还存在问题

表示  就是升级了安卓系统才出现的

网友:
有电压  不是这个

网友:
会不会是 触屏设置有关

网友B:
那就降级回去试试嘛。黑屏后电话能正常的话考虑距离感应。

网友C:
应该是距离传感器坏了

网友:
光感应坏了咯

网友:
en   好的 我去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降级回去试试嘛。黑屏后电话能正常的话考虑距离感应。

这个  我真不专业 降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距离传感器坏了

好的 我去查查 谢谢

网友D:
打电话黑屏,考虑距离感应是不是坏了,也可以寄到迅维网 维修部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电话黑屏,考虑距离感应是不是坏了,也可以寄到迅维网 维修部维修的

这个会不会太贵了

网友:
对,主要考虑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