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个信号 rsmrst

楼主(2015-12-10):
技嘉A55M-DS2主板   故障是不触发   测量RSMRST只有1.1V  拆掉PQ6恢复正常    现在板子不装PQ6可以点亮了    想请教这个管子有什么作用实在看不懂   不装行不行?

网友A:
图纸都有,再量一下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不必直接拆掉。

网友B:
就是所谓控制RSMRST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的,可以更换本身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都有,再量一下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不必直接拆掉。

好吧  谢谢    我在装系统  看看怎么样   不行先换PQ6  在查PQ9相关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所谓控制RSMRST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的,可以更换本身测试下。

好的  谢谢大神!

网友:
南桥的待机电源好信号是吧  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这个不正常会引起不上电

网友:
主要是io开漏输出的,受控io和外围电路,正常为高电平3.3v给南桥的待机电源好信号

网友:
PQ6为N沟道MOS管,这里正常应该是G级低电平关闭它,这样Rsmrst才不会被拉低

网友:
这两个管子的作用就是用开控制RSMRST信号的,你这个有1,1V ,然后拆除PQ6后正常,应该是PQ6损坏了,或者前进没有完全导通。不过拆了能上电就好了嘛,就是然他直接高电平上去可以

网友:
不换的话会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这个管子旧板子上很多的,拆个安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时序延时作用。

网友:
pq6是做开关作用的,你拆了可以开机但是不能关机,意思就是关机之后就不能开机了,要拔掉电再开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受到时序的控制 我这个也是技嘉的板子   图中的应为就是 3VDUAL 会延时10ms才会出现

网友:
N沟道的MOS管,主板上有很多这种管子,例如管子上面写着 702的就是,可以代换,元件比较普遍

网友:
这个坏的这么多。。。要查到这个位置都要花点心思。。。

网友:
当+5VS有电时,pq6导通,-rsmrst被拉低。你量下PQ6 2脚电压多少?如果电压正常说明pq6有问题导致本身导通能力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所谓控制RSMRST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的,可以更换本身测试下。

这个VCC11-DUAL是什么电压的?是不是将5VSB-ATX电压降压到VCC11-DUAL的?

网友:
换一个吧
工厂设计应该都有道理的
如果没有用 工厂要省掉的 成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VCC11-DUAL是什么电压的?是不是将5VSB-ATX电压降压到VCC11-DUAL的?

就是普通的控制电压,这个电压推测也是南桥待机供电阻电压之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VCC11-DUAL是什么电压的?是不是将5VSB-ATX电压降压到VCC11-DUAL的?

VCC11-DUAL好像是给南桥的小供电 3.3降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C11-DUAL好像是给南桥的小供电 3.3降压来的

你说的南桥小供电应该是3.3VSB。

网友:
不装也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