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T410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5-12-10):
今天收到一台T410待机0000,果断拆机测量电源接口,测有20v电压,测量Q9基级,接近20v,又测量q79第一脚-PWRSHUTDOWN为0v,此信号去往51222,U61,U42芯片由于IBM的主板有很多黑色贴纸,把芯片盖住,先开始把黑纸拿掉找这几个芯片,当扒开U61上面贴纸时,一阵大喜,有四个脚发霉,连在一起了,u61的60,61,62,63,64连在了一起,此信号中有VCC3SW信号,有GND.此机就是因为这两个脚在一起引起了U61的保护拉低了-PWRSHUTDOWN,清扫干净,加焊,此机修复,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也希望大家多加加分

网友:
有时候往往一个很细微的动作就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我觉得思路很对啊  不过保护隔离的本子很多 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插电瞬间有电流吧,VCC3SW短路导致TB 保护了吧

网友:
LZ觉得没有什么含量,但对我来说含金量。

网友:
捡到死鱼了哦,楼主运气太高了

网友:
运气不错。眼睛看对地方了。

网友:
维修 主要就是 细心 仔细观察 其实好多都是客户白白来 送钱的

网友:
t410 这个地方进液很蹊跷哎,前段时间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扒开贴纸才看到有进液腐蚀

网友:
维修有时候真的是看运气。

网友:
真的是秒杀啊,这样也可以

网友:
维修的重点要细心啊,楼主的眼睛真好分析的也好!

网友:
含金量啊脚好点的帖子

网友(2021-01-07):
日常逛论坛, 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