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RT8223用51125代换成功

楼主(2015-12-10):
今天接一天海尔T6-C本子,按开关无反应。初步判断主板坏,谈好后将客户机器留下来。拆机量公共端和各大电感没发现短路,于是通电测公共端19V有,3V,5V供电没。看供电芯片EQ=DF查质料对应的RT8223,测量VIN-19V,REG3-3.3V,REG5-5V,13脚EN0-3.3V,怎么都不出3v和5v,手上找了没RT8223,只有51125,于是对比发现基本一样,只有14脚,3脚,4脚不同。更换51125后,要将14脚接地断开后从3脚飞线2v-3v电压过去,要不然待机会偏高100MA.

网友:
本来就能代换

网友:
高手呀值得学习

网友:
网上一搜一把,早都知道

网友:
rt8223应和tps51123代换,不用改线路

网友:
RT8223P 应该也是一样的可以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