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68T-M-LE-V2 软,硬关机都不行。。只能拔电源

楼主(2015-12-10):
一开始是不触发,换了IO下面的822正常触发,但是发现,关机之后,除了cpu供电没有,其它的供电都在,硬关机也不行。一直按开关也换不了。。只能拔电源
刷了bios换了IO 都不行,求助。。

网友:
按上电时序反向思维来修理,找总线供电管理IC 开启信号来源。

网友:
换io试下!!!!!!!!!

网友:
查cpu核心电pwmgd信号到桥阻值和信号正常否。

网友:
第二检查南桥到总线电压开启信号阻值和电平正常否。

网友:
有断线还是IO还不行

网友:
IO 我换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