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G报废内存,改SPD成1G可用了

楼主(2015-12-10):
一条金士顿DDR2代800,2G双面窄条内存,插主板上,跑D2,D3,D5后,复位灯亮一下,又重复跑,刷SPD无效。由于双面,想起用单面1G的SPD刷会不会可以用,反正是坏内存,死马当活医吧,找了一个金士顿DDR2代800单面1G的SPD,刷上,没想到好了,用R.S.T跑了一遍,没问题。
小小经验不敢独享,发在坛子里分享一下。大神们就略过吧

网友:
不错, 下次也试试

网友:
那是哪个颗粒坏了!~!~

网友:
算是死马当活马医,居然真活了

网友:
这样真的可用吗???4G坏的弄成2G不也哦了

网友:
这个要需要坏的是同面的颗粒

网友:
是不是同一个牌子的spd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有一面的 颗粒坏了一颗呢     不知道是不是你运气好

网友:
坏的颗粒在背面,在正面的话此法无效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我也有几个,试试?

网友:
这也行 我这好多 试试

网友: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LZ太牛了!多谢分享!

网友:
哈哈,高科技 ,怎么不把另外那面 修理好哦

网友:
运气+1 不过救活就行

网友:
在同一面    运气的问题,挺好

网友:
大家这样真的可用吗???4G坏的弄成2G不也哦了

网友(2016-01-21):
大家这样真的可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