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开机断电

楼主(2015-12-10):
刚修好了个华硕AM3的主板   开机断电  开机电压3.3正常  不插内存不会断电    把BIOS拿掉也不会断电    因为之前都修过类似问题的了   知道是温控那边的问题   但是电阻难找啊   所以就在旁边拉一个3V过去     把BIOS装上  开机有显示了     大师勿喷

网友:
北桥问题多

zh32o1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看标题?  还是灌水

网友A:
出问题位置和信号要告诉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问题位置和信号要告诉我们。

你也是没看图片的吧?   我都截图上去了的啊

网友:
不插内存 取下BIOS不会断电 是什么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