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0波形不持续怎么搞了?南桥换了不行!

楼主(2015-12-10):
     修的一块宏碁8920的板子,,之前是PCI_FRAME#无波形,换了南桥之后波形如下:ADS#波形OK了 ,PCI_FRAME#波形也OK了 ,测到LAD0波形如这个 ,波形不持续。。。BIOS跟一样的板子对换过不行,,LAD0-LAD3阻值385欧姆正常,LPC_FRAME#阻值也是385欧姆正常。。。接下来要搞啥了?换EC??刷BIOS??再换南桥??话说我的南桥是拆料板的。。也不知道好的还是坏得。。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这样问题呢

网友:
记得修好说一下给我

网友:
抓得好也不行呀。。分析能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这样问题呢

正在求助高手呢~~

网友:
外设都正常吗

网友B:
闪了一下,我会考虑BIOS以及BIOS芯片问题,以及BIOS周边是否掉件。如果是GM45的,还要考虑EC,

网友:
网卡声卡摘过了一样

网友:
啊。波形没有玩过。看电流的路过
一个波说明CPU寻址过来了。让我猜一下,BIOS工作条件?南桥?和LPC有关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闪了一下,我会考虑BIOS以及BIOS芯片问题,以及BIOS周边是否掉件。如果是GM45的,还要考虑EC,

BIOS芯片换过。。BIOS程序也刷了不行。。EC也换了不行!!!拿一样的板子对照了没有掉件。。想不出问题出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IOS芯片换过。。BIOS程序也刷了不行。。EC也换了不行!!!拿一样的板子对照了没有掉件。。想不出问题出 ...

你这个板子不是GM45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板子不是GM45的吧

如果不是,那换EC肯定不行的。如果是两个BIOS的话,注意桥下面的那个BIOS。内存有波吗?

网友D:
现在下载分不够,这个也要发帖。不过现在换这种IBM的桥的少了,贵了也不修了,哎既然换桥以后有变化,你确定你桥换好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啊。。。

网友:
200ms的话 估计开始post  spd有无波形呢?

网友:
是否抓到smsus ,bios芯片到桥有没有断

网友:
示波器现在都少碰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那换EC肯定不行的。如果是两个BIOS的话,注意桥下面的那个BIOS。内存有波吗?

单个BIOS   ICH8的南桥  965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个BIOS   ICH8的南桥  965北桥

扔了吧,浪费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下载分不够,这个也要发帖。不过现在换这种IBM的桥的少了,贵了也不修了,哎既然换桥以后有变化,你确 ...

不知道桥是不是好的、、、料板拆的!!现在赚分不容易。。。努力发帖。。没办法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浪费精力

这个板子网上卖400大洋啊大哥!!!扔了多可惜。。。宏碁8920G的板子!!!这个板子很好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网上卖400大洋啊大哥!!!扔了多可惜。。。宏碁8920G的板子!!!这个板子很好卖的

这么贵,嗯,有价值。BIOS挂在EC下的 LPC总线上,有一次波,说明已经读到BIOS了,没有返回,如果返回,就应该有第二次波,你看看,闪波一次后,BIOS的一脚,还是不是为高

网友:
让我再换一次南桥

网友:
建议测一下内存   最好测出lad0~3进行一下逻辑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贵,嗯,有价值。BIOS挂在EC下的 LPC总线上,有一次波,说明已经读到BIOS了,没有返回,如果返回,就 ...

待机BIOS的1脚是3.04V,按下开关后掉到0.38V然后恢复到2.78V。。电流上到1.02A不动了

网友B:
这不对,BIOS挂到EC,1脚不应该掉电,应该持续3V.EC换的全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对,BIOS挂到EC,1脚不应该掉电,应该持续3V.EC换的全新的,还是拆机的????

拆机的哦~~

网友:
再换一个吧

网友:
有个示波器就是好不过我不会用

网友:
换个新桥试试吧

网友C:
再换还不行呢。。。。。真扔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的话 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还不知道怎么来抓这个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换还不行呢。。。。。真扔了

我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昨天我也遇到一块,HM65的,桥的BIOS闪一下,最后刷BIOS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网上卖400大洋啊大哥!!!扔了多可惜。。。宏碁8920G的板子!!!这个板子很好卖的

搞好了吗?应该还是南桥吧

网友:
bios  第一脚有没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吗?应该还是南桥吧

没有呢、。。换了桥不行丢一边了

网友B:
我昨天一块1088,跟你的一样,LPC闪波一次,换了三个桥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一块1088,跟你的一样,LPC闪波一次,换了三个桥才好

都是拆料板的?还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拆料板的?还是全新的?

拆料板的。

网友:
好吧。。看来我拆的也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