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不触发 小修一把

楼主(2015-12-10):
T60  集成显卡
客户送过来的时候,插上电源指示灯亮,一按开关键指示灯就灭了
初步判断是保护了,拆开机器,测量3v 5v都有。主板无短路现象。
但是按下开关后,3v 5v就没有了,这板子采用1901的电源芯片,测量保护后,芯片本身的工作条件满足的,只有VCC3M_ON由3v变成了1v,重新断开电源再接入,3v5v正常输出,直接用示波器,测量到C216上有轻微的杂波,待机的时候几乎看不出来,只有在按下开关的瞬间有一点点杂波,属于带不起负载,更换直接秒杀

网友:
高难度啊,楼主神采飞扬

网友:
下次有这问题我直接发给你修发好了

网友:
这个是T60 的经典,C216,ESR变大,不用波波,用表就能搞定,

网友(2017-05-23):
遇到过不少了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