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2431

楼主(2015-12-10):
最近客户拿来两台显示器,都是长城的,我看了迅维网帖子上的通病,说是驱动板上三个管子坏了,型号为H2A,但是我换了之后,还是有时会不好。我的故障现象是这样的,插上电,接入信号一闪就灭,然后查了高压芯片的PDF,1脚位ENA脚,然后我用万用表打二极管,一脚接地,一脚接1脚,搭上放掉就亮了,之前没换管子前是搭上去松开一亮就灭,注意用万用表搭上去的时候是不亮的,松开才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一开始以为是缺高电平,但是我量了1脚电压5V是一直有的啊,就纳闷了。求各位指点。

网友:
查下高压芯片是不是过压或者过流保护了啊?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A:
高压板有故障保护了,你可以用个通用高压试试看。慢慢排除故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有故障保护了,你可以用个通用高压试试看。慢慢排除故障吧。

我外接的是我的四根灯管,是好的,您说高压板有故障保护了,问题应该在高压板,那我去保护有用吗、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改个高压就可以了,如果你要修你就去掉一组高压,意思是用两根灯管,然后把林外一组的高压回路改一下让这组灯管为正常状态,这样四灯改两根灯管就可以亮的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稳压电路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外接的是我的四根灯管,是好的,您说高压板有故障保护了,问题应该在高压板,那我去保护有用吗、

可以通过去保护 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