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 接入屏掉电,不接屏电流跑上去了

楼主(2015-12-10):
机器:ipad3
故障:不开机
现象:接入显示屏掉电   上电到0。294然后一直往下掉到0.  拔掉就正常跑上去。
第一次维修求指导下,
我已经检测了插座的对地值,更换过屏问题一样

补充内容 (2015-12-15 11:37):
问题解决,是我的电源表问题,更换了个新的表成功开机了。我这机器最终问题是电池

网友:
换屏是下呢

网友A:
这种问题换屏试试最高效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换屏试试最高效的办法

你们真的没认真看我发的贴么,我都说了我换过屏了

网友:
是不是换的屏幕问题

思维在这里 -2

网友:
对对对...

思维在这里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EDP屏你打阻值是打不了的因为一端接电容然后在链接芯片,好像耦合电容一样的,你截的图看不清楚

网友B:
楼主你是用电源表吧,有些电源表加屏是开不上去的,装屏开机你还是用电池吧,应该就能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用电源表吧,有些电源表加屏是开不上去的,装屏开机你还是用电池吧,应该就能开了

正解,特别是修6P  6SP和IPAD,最好是用电池改装加个电流表试机

网友:
找一个其他的IPAD3,对比工作点

网友:
加屏后用电源表测电流就会变大,一般只能看到苹果来就黑屏了

网友:
可能真的就是电源的事    我前两天也有个pad3    不装屏开机都正常  装上屏就不开机    电流上到600ma就掉下来  反复这样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装屏短路的问题   可是后来测试接口组织没问题啊      最后解决问题的是原机电池有问题   换了一块电池后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真可能就是电池坏了。我买了块电池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