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到一台DELL 外星人 装独显,滚动条过后黑屏

楼主(2015-12-10):
来自: 云南昆明
维修到一台DELL 外星人 M14X R2 装独显,滚动条过后黑屏 如果进安全模式把独显禁用可以正常使用。求指点!!
黑屏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版号是LA-8381P REV:1.0

网友:
A卡还是N卡,双卡交火的还是单卡

网友:
说清楚些,这样什么都没查问有什么用

网友:
这还问啥,直接换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显卡不行了吧

网友:
查下显存有没有假焊。

网友:
显卡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那应该显卡坏了

网友:
不用试了,兄弟,我搞过这机,是独显芯片坏了,搞不好,这芯片有没有钢网都难搞,不亮机还要赔钱

网友:
不用看了显卡坏了

网友:
这机器不是让你修复了吗

网友:
呵呵。显卡坏的多把

网友:
基本上显卡出问题了,先加焊试下,不行只有换了

网友:
检查下显存看看

网友:
来自: 云南
机器已修好具体问题请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286-1-1.html

网友:
先看一下软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了,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我是用户小白,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不会修啊…怎么办呢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