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不出DGPU_PWR_EN电流0.6不亮机!附上图纸。。。急急急!!!

楼主(2015-12-10):
版号DAV02AMB8F0.型号N4110南桥收到了这个SYS_PWROK。不出DGPU_PWR_EN复位是什么问题?换了南桥还是一样,CPU电压也出来了。奇怪。哪位大神解救一下。

网友:
谁知道要怎样桥才发出、。DGPU_PWR_EN?

网友:
有人回复没,哪位大神说下?

网友A:
我也有一块,不过是神舟的,A560P ,现在还躺在那。你的BIOS刷过吗 ?

网友B:
其他的各路电压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你看一下这个

网友:
U11 这个爱空焊

网友B:
什么玩意,为了分析,浪费我10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不过是神舟的,A560P ,现在还躺在那。你的BIOS刷过吗 ?

刷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玩意,为了分析,浪费我10分

那你分析出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各路电压什么情况

其他全部正常

网友:
跟U11没关系,他+3V_GFX都没出来,U11要2脚大于1脚4脚出高电平,这个没到那一步,要先出+3V_GFX这个的。这个是南桥发出来的,BIOS换过,南桥刷过,无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刷过。还是一样的。

我那块修好了,刷BIOS刷好的,刷了5个BIOS,花了50 积分

网友:
应该还是1.8V GFX 或者1.5V GFX有一路没出来

网友D:
掉电是不是电压没出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那块修好了,刷BIOS刷好的,刷了5个BIOS,花了50 积分

你的意思刷了其他4个故障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那块修好了,刷BIOS刷好的,刷了5个BIOS,花了50 积分

你能把BIOS发给我吗?QQ547501672,就是你刷亮机的那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是不是电压没出全

大哥你是骗分的吧?看清楚,是不亮机,不是掉电,是南桥没有出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把BIOS发给我吗?QQ547501672,就是你刷亮机的那个BIOS。

我和你是同样的故障,但是修的是神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刷了其他4个故障都一样?

反正,一般在迅维上下BIOS,都要下好几个。很多都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