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触发0.9A不显

楼主(2015-12-10):
X55VD触发直接0.9A,各供电都有,复位也有,打内存波无波形,BIOS刷过板载内存和U,不知道内存会不会引起不跑码,也不知道怎么屏蔽板载内存试下外插

网友:
啥芯片组的 AMD的先加焊一下 北桥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正常了那就显卡

网友:
现在的东西都集成了,不好修

网友:
多刷个BIOS吧。屏蔽板载内存可以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3568-1-1.html

网友:
内存哪个管干哪个,座子也有可能哦

网友:
赞城三楼的,如果供电都有   刷上两个BIOS还不行那就干桥吧

网友:
华硕的先刷了再说

网友:
别听他们瞎说,绝对是宕内存了。这个板子是可以屏蔽的,不想花钱就自己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AMD的先加焊一下 北桥

网友:
手上有这个板子。机器型号是X550C 板子外观一样。正常触发到0.6-0.72-0.67-0.78就亮机了

网友:
看电流~先看看集显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有修过的出来支援一下呀

网友:
把板载内存屏蔽了修

网友:
看电流想没过呢村

网友:
应该是BIOS吧

网友:
在群里听人说屏蔽内存就可以  具体怎么搞我也不清楚

网友:
华硕的基本没怎么修好过

网友:
是不是南桥集成在cpu里面。供电都查了吗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是4代的CPU吗

网友:
这个板是南桥集成赞CPU吧,不好搞啊。

网友:
这种本本我修了几台 都是BIOS ASUS的BIOS不好找

网友:
搞内存吧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了

网友:
这个显卡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