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310服务器 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0):
机型号:DELL R310
故障:点不亮
维修地点:同行店铺
小小故障,高手勿喷!
因为是服务器,修得比较少,所以小小故障也写上去
希望能帮助碰到这个服务器的朋友!
也不多说什么理论,其实也不太懂,算是瞎猫碰上死老鼠吧。
我去到同行的时候 同行在查   说开关按钮PW+电压低
同行忙别的去了。
也没走太多弯路。
先上个图

这个是 整机型号

就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A:
开关针电压偏低,服务器主板应该是不触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电压偏低,服务器主板应该是不触发吧。

他插上开关,开关电压为低,再拔掉开关,开关电压就为高,这样不就满足高低高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一台是能开机不显示的故障。。麻烦

网友:
咋找到开机针的

网友:
服务器专业程度很高,能修道这种也算好的了,对于我们修主板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电压偏低,服务器主板应该是不触发吧。

插上电 自动开机的    可能识别到开关电压低 就停了    但是再按开关键 也能开机  就是点不亮  无法理解....

网友:
我碰见过 插上电 里面有个 什么的 吧5V拉低就自动开几了

网友:
咋我没那么好的运气,上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不是面板问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我上次遇到 ibm   开不了机  也是开关坏了  里面 有腐蚀。  那个开关都难找的!

网友:
板上英文定义可找到排针开关信号。

网友:
多这一方面的资料多好啊。能修好就行

网友:
这辈子还没碰过服务器主板~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

网友:
这个运气真好

网友:
楼主开关查了没有?把最基本也最终要的开关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