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北桥短路维修

楼主(2015-12-10):
今天去百脑汇应聘面试 最后跑到自己以前同学那里,帮她修一块主板

上电瞬间掉电本以为是822的问题,确没这么快断定,直接吧CPU4扣拔掉不掉电好办多了,直接上来检测阻值,发现CPU的MOS管D级全部对地

有画红色线的地方全部对地,

,这样问题论坛搜到的都说是822问题。其实不是,原因在北桥,北桥短路了一上电一秒不到掉电,强制上电也不能通电,没地方发烫所以我自己断定北桥短路【别怪我的想法。个有个人的维修方法】直接上返修台,把北桥拆下来换掉

北桥换掉后等冷了测量,发现CPU供电MOS管没有对地了,这算好了,上电反复测试 发现不会掉电,感觉好了就上CPU内存,跑马修完了

今天在北京百脑汇看到论坛某个版主竟然没看见我,看到他在修板子好认真

网友A:
北桥上的电容没有先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上的电容没有先排除下。。

我没那个想法,我的是直接锁定北桥来断定的

网友B:
我想搞个风枪来吹桥,各位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搞个风枪来吹桥,各位怎么看

风枪热量不均匀很容易把桥吹坏。

网友C:
北桥坏引起CPU供电上管D级对地阻值短路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坏引起CPU供电上管D级对地阻值短路还是第一次听说。

北桥短路会引起CPU下管全短的,确定有这会事

网友:
换北桥啊??我至今没换成过。。厉害。。佩服。。

网友D:
好像论坛上有个贴子也是这样的,他是把北桥上面的电容拆了就修好了,忘记是那个贴了,好像是华硕P5这样的大板,知道的发个链接

网友:
北桥坏引起cpu供电管D级对地,这个原理有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E:
MOS管D短路直接拆桥,方法特殊哦

网友:
楼主好厉害,那几个管子看得不清楚

网友:
lz标的是下管对地短路,。

网友F:
我去竟然在论坛公开诋毁我!哼!你你说说你来面试看见我也不知道打个招呼!技术还行给你加分鼓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搞个风枪来吹桥,各位怎么看

这事我干了不下几十次了

网友:
LZ的思路虽然很神奇,但822排阻我确实学到了。

网友:
版主,上次看到你素颜照了,求偶遇

网友G:
目前还没遇见过,不过长知识了,把管子全拆了测焊盘也是全断的吧~~~

网友:
北桥问题导致CPU供电对地短路,还真是无奇不有

网友:
换桥得收多少钱,不如搞块二手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还没遇见过,不过长知识了,把管子全拆了测焊盘也是全断的吧~~~

管子换了再换桥之后测量就没短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去竟然在论坛公开诋毁我!哼!你你说说你来面试看见我也不知道打个招呼!技术还行给你加分鼓励了

我可没诋毁你啊,谁看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MOS管D短路直接拆桥,方法特殊哦

我刚开始也没怀疑桥,可是直接吧MOS管子换了还是一样 直接找了差不多的点位图发现104链接北桥33脚来的

网友I:
修主板现在赚钱么 我们这里都换主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可没诋毁你啊,谁看见了?

今天你几点过来啊

网友:
换北桥  很久没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你几点过来啊

怎么你那里有招实习生吗

网友J:
蓝岛那个百脑汇?下次我过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蓝岛那个百脑汇?下次我过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

你知道我说的哪里的?我又没去上班,只不过去哪里玩看看有没招聘的

网友:
不错,我这里一般北桥坏了,就修了,客户很难接受这个维修价格

网友:
很少见北桥短了CPU供电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刚开始也没怀疑桥,可是直接吧MOS管子换了还是一样 直接找了差不多的点位图发现104链接北桥33脚来的

原来有图纸,我还以为……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主板现在赚钱么 我们这里都换主板了

看价值咯,太久远的板子估计没人修,新的有比较困难,集成越来越来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好像论坛上有个贴子也是这样的,他是把北桥上面的电容拆了就修好了,忘记是那个贴了,好像是华硕P5这样的大 ...

哪个帖子是换掉北桥下面的电容好的我看了,我这个下面电容没短路所以没换

网友K:
看标题我还以为又有修桥高手,原来换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标题我还以为又有修桥高手,原来换桥呵呵

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并且提供了一种思路

网友:
北桥问题导致CPU供电对地短路 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个帖子是换掉北桥下面的电容好的我看了,我这个下面电容没短路所以没换

版主,发个链接呗,不知道是那个贴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块板也是上下管接地了 连电感也接地了 上电就掉电 师傅说这样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北桥短路了 不用考虑其他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有换桥的价值的

网友L:
怀疑哪里短路,拆掉之后就要测量阻值了,而不是换一个上去再去测量阻值。一般这种短路可以用烧鸡大法烧一下,更能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怀疑哪里短路,拆掉之后就要测量阻值了,而不是换一个上去再去测量阻值。一般这种短路可以用烧鸡大法烧一下 ...

我是先测量 CPUMOS管组织才去确认的

网友:
CPU供电到北桥,我们可以在北桥上面的小电容上测VCORE电压。

网友:
真羡慕有BGA焊台的,不想在往这行里的投钱了。

网友:
怎么就确定北桥短路了,不解

网友:
CPU核心供电短路,是北桥导致的。这个我很质疑。

网友:
女同学?只是单纯的修板吗?

网友M:
北桥短路,导致CPU VCORE的D级(下管)对地阻值短路?
现在有些CPU VRM芯片是集成VCORE NB供电的,跟CPU供电基本一致,但是分立的,
跟CPU供电的场管并不相互干扰?你说的这个原理我倒有点蒙了?

网友:
北桥电容爱坏

网友:
版主真行 ,北桥也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北桥短路,导致CPU VCORE的D级(下管)对地阻值短路?
现在有些CPU VRM芯片是集成VCORE NB供电的,跟CPU供电基 ...

原理问月饼老师 他知道

网友N:
换北桥,用怎样的温度曲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北桥,用怎样的温度曲线呢??

上BGA温度控制300

网友N:
能共享下几个阶段的时间跟上下温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能共享下几个阶段的时间跟上下温度吗?

4阶段就可以了其他要看自己

网友:
换个版子多少钱啊?修桥又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