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个电路

楼主(2015-12-10):
  为什么输出电压是5V左右,6脚电路没有少件,电阻正常

补充内容 (2015-12-14 16:24):
机器已经修好,但是是改了个小板接了上去

补充内容 (2015-12-14 16:29):
给我的感觉还是芯片反馈没起作用,来回调反馈电阻芯片始终输出5V 《前提是芯片100%好的,电路也没问题,焊接也没问题,》 最后客户一直催,也没在仔细看,直接改了个小板接了上去。机器到此修复成功

网友:
芯片没问题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复

网友A:
6脚电压是多少?
一般输出高,大多是反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电压是多少?
一般输出高,大多是反馈问题

这个我知道 6脚1.6v 量的电阻也没问题

网友:
看不太懂,请高手回答

网友:
反馈跟芯片

网友B:
就是一个稳压管,范围不大,应该好查,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稳压管,范围不大,应该好查,什么问题

正常输出电压1.8 但是输出5.4V 箭头两个电阻没问题 6脚电压1.7

网友:
现在我查的反馈电路检查不出什么问题 芯片保证是好的

网友:
芯片击穿了吧

网友:
把电阻电容都量量,我估计是芯片短路了,有详细图纸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反馈断线了

网友:
把那个点断开试一下吧

网友C:
这个1.8Vsp是否有节点 可以断开不
芯片你确认好的 相关原件就那几个 逐一排除

网友:
后级断开也是5V么,芯片反馈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8Vsp是否有节点 可以断开不
芯片你确认好的 相关原件就那几个 逐一排除

这个是联想E430的本本,主板上少个1.8Vsp电压,当时量的芯片供电开启以及电感阻值都正常,就想到的换芯片,但是没有现成的,正好看到图纸上也有个5V转1.05VMP也是用的这个芯片 于是换过过来试试,换上之后1.8Vsp正常,就定了好的芯片过来,但是今天换上去之后无输出,条件都正常,刚开始以为芯片是坏的导致的,于是又吧1.05vmp换过来还是无输出,我又把1,8节点断开发现芯片输出5V

网友:
只能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一个看反馈电阻。最好拆下来量。再一个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把买的那个芯片换到1.05v那里看看芯片正常吗,是不是买来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D:
如果您所说的6脚反馈端的分压电阻正常并且没有断线的情况,那么有两种情况会造成输出端有5V左右的电压:一是8 9 10脚与输出端的2 3脚击穿,二是,储能电感PL502,感值异常导致,如果你觉得我的回复对你有帮助的话那么希望可以得到您的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 你先测试反馈   如果是 瞬间5V  因该是反馈  如果持续 5V 考虑芯片 有示波器没 测测  还有开启多少V  还有就是找一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感觉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在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您所说的6脚反馈端的分压电阻正常并且没有断线的情况,那么有两种情况会造成输出端有5V左右的电压:一 ...

谢谢,最好实在没办法,客户又催,该了个小板。机器已经回复,不过你分析的确实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