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一下这几天碰到的一片铁板,没搞定。

楼主(2015-12-10):
过保的一片七彩虹H61U V28主板,故障:用独显开机的时候反复重启,一看到显卡BIOS自检画面后反复重启3、4次后才能正常开机,开机后使用没有任何问题。用集显一切正常。最先考虑是独显的工作条件,结果打值、测量电压、时钟一切正常。考虑PCI-EX 16X的复位,测量电压正常,换IO无果。再考虑显卡属CPU管理,加焊1155座无果,再想到是不是桥给的时钟问题,换32.768无果,直接更换H61 PCH故障不变,测量PCH工作的电压一切正常,更换桥供电MOS管、电容无效,刷BIOS无果,最后没办法了换PCIE 16X插槽故障不变,放弃了。有没有大神再给点灵感。

网友:
电源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没价值修了

网友A:
查下显卡槽上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B:
修到这份上,真是没辙了,看看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C:
用集显开机都正常吗???

网友D:
叫客户换板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这份上,真是没辙了,看看换个显卡试试

任何显卡都是一样,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集显开机都正常吗???

是的,用集显一切正常。

网友:
没价值了吧 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客户换板得了~

不是客户要修的主板,是我们卖给别人的。已经先买了一个二手货给客户了。想把这个修好当返修备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显卡槽上系统管理总线。

查了,电压3.3V完全正常。和好板的对地阻值一样为500多。

网友E:
楼主哪里人 。我前几天也接到一片V28版的,是CPu供电一会出一会不出,怀疑是器件不良,客户出不了价就不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里人 。我前几天也接到一片V28版的,是CPu供电一会出一会不出,怀疑是器件不良,客户出不了价就不搞 ...

湖北的,你加焊一下供电芯片试试。这种山寨货一般都是虚焊的多。

网友:
花屏现象对显卡桥和显存是重点检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湖北的,你加焊一下供电芯片试试。这种山寨货一般都是虚焊的多。

嗯  换了芯片也一样 ,不值得搞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是不好处理,有没有测一下重启的时候时钟频率和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修到同楼主一样故障的板了,不过我的是cfm1d3m,死活不过独立显卡。条件都正常。放弃了

网友:
你这是桥跟显卡之间兼容问题,你换个显卡试试或者把桥拆了重新植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