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0):
进水机,初始故障不清楚,清洗烤干净上电,第一次能到0.3A左右,刚想测量缺少什么电压,然后就掉下来了,再开到0.1A多点,维持几秒钟又掉回正常待机状态,再次开就只能上到0.03A,有时候又能到0.1几 0.08左右,没有超过0.3A的,而且是按完开关1秒钟左右就掉了,目测没有断线没有腐蚀,
示波器测试有时候能测到CPU供电两组上管的G级都有少量波形,LX也有波形,下管却没有任何动作。 加焊一下PWM芯片PU901以后从此连上管也没动作了,测试SVID总线没有波形没有电压,看图纸是1.05V上拉而已,由于用的是Y410P的图纸做参考,不一定是一样,跑线路没有经过转换也可以开路,一头是连到cpu内部的,而cpu已经得到了1.05V电压了,试试拉根线连同1.05V,上电以后无改观,那就是这个电压是经过cpu内部开源输出的了,4代PGA的修得少,先订个芯片。
今天到货了,换上依旧。 再次测量芯片工作条件,发现15PIN的PVCC,电容这头始终有5V,芯片那头掉电以后只有0.5V左右了。
这个机子有点坑爹,他没有完完全的断开,很近距离的那种断,类似感应电压,时间一长电压又升起来了,所以导致掉电以后有时候去测试,电压也是正常的。

修好以后我没有去做过多测试,但是通过这个实例可以说明,4代CPU的机子是先出供电才到SVID动态调节。

图纸是Y410P参考的,这个机子目前还没有找到点位 图纸

网友:
没看懂修的哪里修好的。

网友:
你居然随便找个1-05v做svid电压~欧买噶~修的有点蒙没怎么懂

网友:
这种机器是最误导人的

网友:
噢~最后一句话才是亮点!也不知道对不对有没大神解释下

网友:
那么最后是换 U好的不?

网友:
楼主意思是不是PC908到芯片之间断线了?

网友:
最后应该是供电芯片少5V导致的,貌似4代的集成显卡供电和以前2 3代不同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最终问题应该就是芯片的15PIN的5V供电有进水腐蚀造成的供电不稳,而引起的上电掉电的吗?

网友:
看得有些晕晕的,,

网友:
我说那么多,只是想告诉你们,4代的机子,没有cpu供电不要去纠结SVID,跟他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