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关于电压不稳的讨论

楼主(2015-12-10):
很多人遇到电压不稳,个人总结了几点,电容的问题就不说了
     1,光耦
     2,tl431
     3,主芯片边上的瓷片电容
     4.芯片不良
     5,变压器不良
     6,开关管不良
     7,有的还有启动脚的0欧电阻
     8,启动电压的二极管
     9,启动电压的滤波电容
     10,连接5v和12v的二极管
      11,光耦那条线的反馈电阻

网友:
很好,有图纸就查呗

网友A:
楼主总结的很好,但是变压器引起的话  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B:
一般不是电压不稳,而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C:
我遇到一种用通用电源模块改上去的12v,5v 都出来了,接上驱动板开关都正常,不能接屏线,一接屏线电源板就带不动了,电源灯就不亮了,本人很确定是电源板问题但是没办法解决,换一块板子显示就好了  这个问题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结的很好,但是变压器引起的话  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我就在前两天修过一台AOC的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班  这个修的太麻烦了

网友F:
我碰到最多的就是50v小电容话,还有整流二极管引起的电压不稳定,或者轻微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一种用通用电源模块改上去的12v,5v 都出来了,接上驱动板开关都正常,不能接屏线,一接屏线电源板就 ...

这种确实是带不起负载,我曾试过把从变压器次级过来的转5v的整流二极管加多一个,这样电流变大,有的可以,你可以去试一下,不过有的我也试过,不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碰到最多的就是50v小电容话,还有整流二极管引起的电压不稳定,或者轻微跳变。

是的,不过有的由于驱动板有微短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当然还有光耦也是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班  这个修的太麻烦了

呵呵,其实也可以,不过成本高了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就在前两天修过一台AOC的

也有,我有遇到过,不过是内部腐蚀了而已,但外观很正常,看不出,拆下来就看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是电压不稳,而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也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13810都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