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的奇怪事

楼主(2015-12-10):
今天全修的映泰G41的板子不跑码的基本上都放弃了。但是有两块奇怪的板子一直没解决。一个是自动上电3S钟掉电再触发正常跑马但是关机不断电????触发开关又能开机I/O也换了就差南桥了,《手头上桥用完了》还有一块触发上电后复位灯一直闪量供电都不对(待机都正常)3V5V12V都被拉低了大神们给个思路吧附图之一份

G41D3 .pdf

网友A:
映泰查VRMPWRGD的上拉电阻。复位灯闪的按不跑码修。

网友:
都被拉低的话,可能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查VRMPWRGD的上拉电阻。复位灯闪的按不跑码修。

各路供电都拉低了cpu供电都没出来

网友:
slp-s32信号上电阻和各个小管子也要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