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8SM上电挑CPU

楼主(2015-12-10):
如题,技嘉M68SM主板上4000+的cpu一点亮就掉电,上3000+的正常,请问这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掉电的u是否正常,量VID组合,VTTDDR

网友:
时钟或者BIOS

网友A:
VID组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组合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回复,发现是CPU发出的VID组合有问题,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
你那4000+CPU到别的主板上试试  怀疑你没找到问题

网友:
VID组合.BIOS.U座

网友(2016-03-18):
CPU座和VID信号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