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无H_RESET#电压

楼主(2015-12-1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的G450开机不跑码。CPU H_RESET#无电压。南桥出来的PLT_RST#电压3.3v   H_PWRGOOD 电压1.1v  CLK_CPU_BCLK电压0.44  北桥供电都正常。南桥换了的CPU H_RESET#还是无电压。没思路了求指点。

网友:
网卡声卡都取了。ec换了。BIOS刷了都无果

网友:
是不是被其它拉低了?

网友:
查一下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确实修不出来了,又不想换北桥。买了一片料板50RMB修好换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