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0):
杭州下雪后天气异常的冷,客户送来一电脑,说是不开机,我看了待机电流正常,就是不触发,叫客户留下电话把客户打发走了,接着开工,,打开主板还没有修过的啊,呵,心想应该就是待机3V和5V没有出来吧,呵呵,修广达仁宝修多了的人都会先看看这待机电压,打开图纸时序一看原来这个待机P3VS3和P5VS3的开启来自PM_SLP_S4,

呵,查了查待机条件都正常,就是没有开启,难道是桥缺条件,查了RTC电路,32K时钟也有,接着一路追查,发现按下开关PM_PWRBTN_L没有一点跳变,,一路追查EC的外围条件发先EC的供电3.42v有,当然这电压肯定不是来自3V和5V待机电路,而是来自U6990转换是3.42V,查了EC复位也正常,ACIN和LID信号都高电平,那就差时钟了,操起示波器一抓,没有波波,不对啊,难道晶振坏了?换之故障依旧,大爷的,吸了口烟,坐了一会儿,接着修,想来想去难道是EC坏了?于是下班在X宝定了EC,第二天到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换苹果EC的?没有线,于是用手术刀片轻轻的在四角划了一下露了点铜,刚好做定位标装上去了,自动上电到0.7A,什么情况啊,还是没有显示,但待机出来了,风扇都转了,不应该啊,坑人的X宝啊,想来想去会不会本来不是EC问题呢,是EC自带程序不对呢?于是第二天又定了一块料板,拆芯片直球啊,累的,球还是0.3的,好小。。。忙了半天装上去啊折腾了半天终于亮了久违的翁翁声来了,呵呵,修苹果笔记本真累啊,觉得好加点分啊,,,,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A:
买的那个内部程序不行啊!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的啊,

网友:
只要是EC坏了,就直接买料板,拆料板上面的EC比较靠谱。买的淘宝上面的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电路比较特别点

网友:
植锡可以用通用锡桨+通用钢网

网友:
换BGA EC芯片,大修了。学习下。修这机子也换个试下。

网友:
把图纸发下呗   这个机器还挺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那个内部程序不行啊!

是的,淘宝奸商说带程序,装上直接亮机的。结果来个大忽悠啊,浪费成本不说还耽误时间啊,以后尽量买料板拆可靠些啊,料板也不贵,50-60块  还可以拆好多小IC啊。划算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淘宝奸商说带程序,装上直接亮机的。结果来个大忽悠啊,浪费成本不说还耽误时间啊,以后尽量买料板 ...

所以,最好是剪板的最好

网友:
淘宝Smc不要买,直接买料板拆就行。

网友:
这个EC 是带程序的

网友C:
而且你这款机器是12年或者12年以后的吧   你换了SMC上去他有没有出现过系统运行慢的现象啊

网友:
苹果的ec都带程序的 要订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你这款机器是12年或者12年以后的吧   你换了SMC上去他有没有出现过系统运行慢的现象啊

没有呢,我是买原装料板拆机的。

网友:
解决问题   真的要有实力    碰到几个都没有修   看一下头都大了    支持下

网友:
学习了 大神厉害啊

网友:
最后怎么弄好的啊?在线等

网友:
用钢网啊点上去好费劲

网友:
挣了不少吧

网友:
你们都能啃苹果 我怎么就修不到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1466,进了水,正在处理进水的地方,点了绿油。明天放干了,把元件回焊后再看看是什么情况,希望不要是SMC烧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