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开机断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5-12-10):
维修一台东芝L510.客户送来是开机掉电。一拆开NEC大电容换成了4个330电容。但还是开机显示了LOGA就断电,ec是NPCE781LA0DX_LQFP 。ec25脚RSMRST#开机后才有3.3v。开机断电时此电压一样要掉。 把 25脚RSMRST#到南桥的PCB割开。在+V3LA引一根线到南桥后开机进系统完全正常。粗暴的维修。

网友:
这样试着修也不错,因为其它没问题。

网友:
那应该是EC有问题吗?

网友:
这样也行,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