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触发,困难重重

楼主(2015-12-10):
同行送来一个E430,拆机没有看到明显的问题,上电待机0.04,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打公共点B+电压只有14V,查图PQ301G极有19V,说明PQ301没有导通或者是损坏,继续向前查

现在ACON是低电平,ACOFF也是低电平,继续查ACON

ACON来自于一个比较器,这个是仁宝的一种设计,如果公共点短路也会出现待机0.04

查PU101B的6脚是3.3V,PU101B的5脚3.0,我个晕,怎么就差那么一点点,再查

PQ102的G极只有8V,看来PQ102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难道是三个102变质了,还是PD102,PQ102有问题,查过这几个元件以后,没发现问题,我的个头疼啊,没办法,直接用镊子强行短路PR102发现待机马上变高,B+也升至20V,3V5V待机芯片温度马上变高,待机芯片的LDO脚 的3V5V也已经出来,待机芯片的EN1EN2没有
我也不想测了,直接搞了一个51125换了,有配件就是好,换好以后发现还是一个样,唉,继续吧,大家都知道这个EC是带程序的,突然发现EC的供电脚是短路的,
不对啊,EC的+3VLP是直接来自51125的LDO,51125的+3VLP是不短的,图纸是直连的,而主板却不是直连的,不管了,换吧,有配件就是好啊,如果没配件又得等,换上EC9012,3V5V出来了,竟然还是待机高,我个头疼啊,查吧,这次发现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公共点每次加电都能出20V,3V5V待机电感也正常工作,待机过高发现是南桥发烫
在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公共点14V,这个问题是EC有问题造成待机芯片不能正常的工作,仁宝的检测电路发生保护不能过隔离,比较别的仁宝图,发现PR102这个地方的电阻,别的机子是四个并联,这个机子是三个并联,所以更容易发生仁宝的保护机制出现动作,好吧继续吧
这个机子用的是三代南桥,HM65的南桥是能直接通用的,这个我是百试不爽,反正那个客户也不会去关心USB口是不是USB3.0,在干南桥的时候就看见主板起泡了,当时哥的头是大大大大————————————————————
总是拆下南桥,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子是打黑胶的,清理主板后发现没有掉点,主板起泡是一定的,当时的心是哇凉哇凉的,用铬铁直接把主板拖了一遍,我现在换南桥是不用拖锡线,换好待机总算是正常0.01,心情大好,插上开关发现还是按着没有反应,唉,这是什么情况,我对我换桥的技术还是有信心的,难着是起泡的问题,就是起泡开机也能有反应吧,EC没换好?唉,当时有好想再换南桥的冲动,还是查了查,发现ACIN没有出来

查图发现PU101A的1脚有3.3V,而PR112另外一脚没有电压,难道是EC拉低了,再查图发现连到一个二极管
到南桥了这个二极管就在南桥下面,测到这个二极管是短路,拆了以后,ACIN立马正常了,触发到0.2左右,我个晕,发现没有CPU电压,我又要怀疑那个南桥了,难道那泡泡,我对那南桥下的泡泡总是不放心,当时都想放弃了,这破东西有这么多问题,

还是有时序图好,通过时序图发现SA_PGOOD没有发出, 而这个信号来自TPS51641,但是我测到这个芯片是有输出的,但测到这个SA——PGooD这个信号是短路,这个线上只有EC和TPS51641,拆小的,拆了不短了,二选 一选 对了,这个机子上装的是TPS51642,而图上是TPS51641,不管了,哥只有641,干了一个上去,电流是杀杀杀杀的上去了,,维修完成,进系统测网卡声卡显卡,USB接口都 正常,测了几天交工,现在的钱真是不好赚,现在的下载分也不好挣,以前我都是充值,现在是充不起了,只能花了 两个小时发贴                大家多支持支持,

网友A:
是进水机吧,否则哪有这么多问题?

网友:
太长了收藏起来慢慢研究~对我等小白又是一大补汤

网友B:
尼玛这板子这问题是我早就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进水机吧,否则哪有这么多问题?

没进水,不是二修机,我也很不明白,为什么坏这么多,不过这个机子不隔离,大家不要死修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尼玛这板子这问题是我早就换板子了

我也很想放弃,当时就想如果SA_PGOOD这个信号正常了,机子还不好,我就放弃

网友:
这机子问题多多阿

网友:
分已经给你加了,请查收,算是鼓励发贴吧。

网友:
这个机器这么多的问题也被楼主修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秒杀疑难杂症。

网友:
这款机器的主板比较薄,起泡。下热风温度高了吧

网友:
分以加,修得真心不错,学习了,碰到IBM的黑胶就头疼。

网友:
修的太牛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这种保护隔离的,能直接跳吗?

网友(2022-12-13):
楼主太牛了,我的E52-80 上电大小键盘灯亮,风扇转,就是屏幕不亮,也进不系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电流EC坏的也有。